ARM7中断程序,跳出死循环问题

楼主:
程序我就简写了:

void __irq IRQ_TIME0()
{
…………;
…………;
p=1;
…………;
…………;
}
uint8 p=0;
int main(void)
{
…………;//都是一些初始化,我就省略了,
…………;// 定时器初始化,设置一秒触发中断,产生中断标志;
…………;//中断设置;
while(p==0);//首先运行这个循环,一秒后定时器产生中断,然后重新给p赋值,结束中断服务程序后,会结束循环吗?
            //我调试的结果是不结束循环,即使p等于1,还是执行循环,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return(0);
}

网友:
重新定义:
volatile unint8 p;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