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如RTL8019或DM9000A等)有按MAC地址来自动过滤发来的数据包的功能吗?即:目的MAC地址与自已的MAC不相同的包不接收

楼主:
网卡芯片(如RTL8019或DM9000A等)有按MAC地址来自动过滤发来的数据包的功能吗?即:目的MAC地址与自已的MAC不相同的包不接收。因为如果用单片机来控制网卡芯片,单片机本身速度比较慢内存也比较少,如果什么包都处理有可能来不及,内存也不够。我只知道一般好像是在驱动的软件上来过滤的,即收到色数据包后软件分析包头的数据,如果不是给自已的就抛弃。如果网卡芯片本身硬件能实现这个功能就好了。

网友:
我以为大部分的MAC芯片本身都有这样的功能。你应该去查找相关的手册或者询问芯片厂家支持。

网友:
有的,只要设置好MAC,就可以按照MAC进行对比,过滤,符合的才会存进FIFO。具体哪个寄存器记不得了。肯定有。

网友:
8019AS默认就是有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