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驱动问题

楼主:
目前我在TI的TMS320VC5509A上做一个项目,需要驱动SD卡。5509上自带有SD卡控制器。通过配置应该就能正常使用。
可是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不能连续进行SD卡读写。比如先读SD卡(查询),接着又写,在写时写命令返回的response不对。只有在读完后加一个很大的延时才能正常进行写操作。因为是查询的读,所以可以确定读命令是执行完了的,不知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在写时写命令返回的response不对
是不是这里的原因,导致后面异常啊 呵呵

没搞SD, 但弄FLASH时, 写前都是先要做 擦除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写时写命令返回的response不对
是不是这里的原因,导致后面异常啊 呵呵

没搞SD, 但弄FLASH时, 写前都是先要做 擦除操作的

网友:
SD卡是不需要先执行擦出命令的,可以确定能直接写。就是不能连续读加写,真郁闷。连续读是可以的,写也行,就是不能读加写

网友:
SD卡是支持连续读写(Burst)的。你提出的问题是CPU的SD Controller没有设置好。因为没用过这个CPU,不好说什么,不过一般的CPU支持的SD Controller都差不多,肯定是和SD协议直接相关的。

网友:
多谢指点啊
要好好再研究一下那个Controller的DataSheet。
不过给出的DataSheet是按照MMC卡的协议写的,不知两个卡的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

网友:
协议应该都差不多
主要是支持的大小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