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在网络故障后出现tcp_enqueue: too long queue 16 ( ...

楼主(2008-11-17):
lwip在网络故障后出现tcp_enqueue: too long queue 16 (max 16)问题,请高手指教!
机子在lwip正常工作时把网络断掉,这时机子仍继续向网络发包,过段时间后出现tcp_enqueue: too long queue 16 (max 16),而后卡在do_write函数的一个信号量死等下去 if (do_writemore(msg->conn) != ERR_OK) {
LWIP_ASSERT("state!", msg->conn->state == NETCONN_WRITE);
UNLOCK_TCPIP_CORE();
sys_arch_sem_wait(msg->conn->op_completed, 0);
LOCK_TCPIP_CORE();
LWIP_ASSERT("state!", msg->conn->state == NETCONN_NONE);
}
,请问这该如何解决呢?
网络
如何

网友A:
我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还有:让程序(lwip为客户端)先运行,然后再打开服务器端.lwip端并没有马上就连接上,而是等待了一段时间,有时候是几十秒,有时候要几分钟.
还有,程序运行中把服务器端断开,然后在打开,lwip也没有立即连接,也等了一些时间,为什么呢?

网友B(2009-05-26):
楼上两位QQ多少,我也正在处理人为断开网线后再连接的问题,本人QQ:8510010

网友C(2009-11-20):
楼上的,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大虾们指教
我的QQ:371234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