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连接 造成电脑死机 问题

楼主:
我调试wince的时候使用ActiveSync进行连接
有时候调试到一般,连接突然中断,但是电脑右下脚的小图标仍然是绿色,这个时候我一拔出USB电缆,电脑就会死机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希望有人能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
up~
我测试的时候也经常这样
很浪费时间,麻烦
应该是驱动装的有问题

网友:
设备厂家提供usb驱动没有?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并且死机后重启的话,你打开的那个文件就会损坏。应该是IO冲突。我一般先关机再开机。

网友:
这确实是驱动的问题,我曾经碰到过。

推荐装最新的ACTIVESYSNC(4.5),
它里面包括了驱动,无需再装别的驱动。

网友:
之前要装两个驱动,一个平台的驱动,还有一个同步软件的驱动,不知道是安装的顺序问题还是其他什么?
lz就下载个新版的同步试一下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
接分是王道!

网友:
我用的就是ACTIVESYSNC自己带的驱动,
并且原厂的驱动也试验过了
同样会死机

网友:
打电话到原厂问一下驱动安装顺序吧~

网友:
解决了也不告诉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如果采用的是S3C2440 CE 5.0, 其安装的设备的ActiveSync驱动wceusbsh.sys太古老了,是用Windows 2000 DDK编译的,在XP下运行就会有问题,容易导致死机.实际上,从XP开始,微软已经在系统中内置了此驱动,
任何第三方的驱动都是不保险的.应该想办法让S3C2440使用XP自带的驱动,不要装三星提供的烂东东.
提示:三星bsp中platform.reg将usb serial的制造商ID和设备ID改成自己的了,导致XP系统不认识这个设备,认为不是微软自己的,要求装驱动.改回来,用common.reg里面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