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传输求助~~

楼主:
我想写一个程序实现将开发板上的图像数据通过USB传输到电脑上,大概思路应该怎么样来实现呀,谢谢了~

网友:
开发板什么平台?是否支持USB接口?
你想写的是开发板上的程序?还是PC上的程序?

网友:
开发板是基于s3c2440的,支持两个主usb接口和一个usb设备接口

我想写的是开发板上的程序,谢谢楼上了...

网友:
你需要使用USB设备接口。

你希望图像数据是自动上传?还是采集完成后手动上传?

图像数据是摄像头?还是任意来源?

网友:
图像数据是摄像头,希望图像数据在摄像头拍下后自动上传,谢谢了~~

网友:
你的操作系统是WinCE么

网友:
恩,是wince的

网友:
有人回答吗,现在做这个比赛做得头疼死了

网友:
你的设备实现ActiveSync了吗?如果已经实现,你去搜一个软件,可以google “手机 作为网络摄像头”,都是用ActiveSync实现的。运气好能找到源码。即使找不到,你至少能有个概念,就是自己的东西要做到什么样。

不过这个一般都是智能手机WM系统下的,CE下不一定能用,因为CE下的摄像头架构不是WM标准限制的。

网友:
可以自己写WinCE的 驱动

之后实现数据的传输

做过U盘的 不知道摄像头的怎么样

估计可以实现 ,类似HID设备把

我也做过2410  有机会可以一起探讨啊

你做到什么地方了啊 进展怎么样啊

qq:8211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