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winCE 设备上的nand flash通过usb device模拟成一个U盘

楼主:
就是在PC端能显示盘标~~现在PC端的已经能显示“USB mass storage”~但是旁边有黄色感叹符号~~估计是没有读到flash上的内容~~还请高手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PC端 要写驱动程序。

网友:
在WINCE的组件里就有选择将nand flash作为mass storage,只要你的驱动支持就OK

网友:
加上 usb function里的 mass storage驱动,另外需要nandflash驱动加载为DSK1:

网友:
To Reallyu
请问如何把nand flash驱动加载为DSK1:
貌似已经是dsk1: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MFLASH]   //smflash.dll为自带的nand flash驱动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Profile"="SMFLASH"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Flags"= dword:1000

网友:
To MoonCmy
请问具体是哪个组件?

网友:
看注册表确实被挂载DSK1,因为有的系统里有SD卡,如果SD卡被挂载为DSK1,那么PC上就会认出sd卡的内容
组件是Device Drivers里面USB Function --- USB Function Client --- Mass Storage
这个你应该加了,否则不会出现PC能认出Usb mass storage. USB Function Client下面有3个驱动,如果你3个都加,最终系统运行的时候只会加载一个,要注意注册表里面的Default Client Driver是哪一个.另外你的flash在ce上是否已经正确挂载.如果正确挂载了,那我想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只有去慢慢调试代码了.

网友A:
还是搞不懂~~确实能显示usb mass storage~~而且也能在pc端显示插在CE设备上U盘~~但就是不能显示nand flash的盘标~~是不是因为CE正在占用nand flash(NK驻留在nand flash中)导致pc端不能读取nand flash内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搞不懂~~确实能显示usb mass storage~~而且也能在pc端显示插在CE设备上U盘~~但就是不能显示nand flash的盘标~~是不是因为CE正在占用nand flash(NK驻留在nand flash中)导致pc端不能读取nand flash内容呢?

一般的设备 在你使用Mass Storage模式后,都要求你不能再次同时使用Nandflash了,包括SD在内, 我们使用的USB Mass Storage 可以看到 当前CE系统中的SDMMC 已经被卸载了一次(也许是文件系统重指向),拔掉后 重新看到了文件系统SDMMC了。

也许 PC端也许需要当前具有USB功能的 主芯片的驱动吧, 没有注意过 在不装驱动的电脑上市什么情况。

网友:
to slyzhang
也就是说要在电脑上装相关的芯片驱动???~~wince的设备是通过usb device接出来的~~还要装什么驱动呢?请问您是否有实现过这个storage mode?谢谢~~

网友:
比如 使用Samsung2410/2440.... 作为CPU的话 也许你需要 samsung 的wceusbsh.sys  wceusbsh.inf文件

网友:
这两个文件只有for active sync版本的
还没找到for mass storage的~~
请问您有吗?

网友:
这个要有文件系统才行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楼主帮忙解释一下最后怎么实现的???万分感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