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ALE管脚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为什么一直都是高电平,如何才是低电平

网友:
当访问外部RAM或外部取指时,LAE输出锁存信号。

网友:
系统扩展时用来把先送出的地址锁存起来,等到高8位地址送出后再一起送给外扩的RAM

网友:
地址使能锁存信号

在平时,ALE端以不变的频率周期输出正脉冲信号,此频率为振荡器频率的1/6。因此它可用作对外部输出的脉冲或用于定时目的。然而要注意的是:每当用作外部数据存储器时,将跳过一个ALE脉冲。如想禁止ALE的输出可在SFR8EH地址上置0。此时, ALE只有在执行MOVX,MOVC指令是ALE才起作用。另外,该引脚被略微拉高。如果微处理器在外部执行状态ALE禁止,置位无效。

当访问外部存储器时,ALE作为锁存扩展地址的低8位字节的控制信号。当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ALE以十二分之一振荡频率输出正脉冲,同时这个引脚也是EPROM编程时的编程脉冲输入端。

但是这个引脚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往往被很多人给忽视了,那就是当非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ALE以六分之一振荡频率固定输出正脉冲, 8051一个机器周期=6个状态周期=12个振荡周期,若采用6MHz的晶体振荡器,则ALE会发出1MHz的固定的正脉冲。因此它可以用来做外部时钟或定时。如果我们把这个功能应用与实际,可能给我们的设计带来简化,降低生产成本。

ALE脚是在使用MOVX、MOVC指令时才会变成有效(这些指令都使用到外部RAM或ROM的地址。这些指令都有一个特点:地址和数据分时出现在P0口)。使用C写程序时,要使用它有效,可用访问内部RAM地址的方法。如:uVariable=*((char *)0x12C),把0x12C地址的内容给uVariable变量。这个过程有效的脚为ALE、RD。

这个信号线的信号生成是MCU硬件电路实现的,不可以人工控制。
在某些内置TOM的MCU里,可以关闭ALE信号输出,以降低EMI

网友:
51只有8位地址线,只能访问2^8 = 256 个地址。
所以使用ALE,控制外部锁存器,一旦ALE变低,外部锁存器就将地址总线的信号保存,并固定输出。
这样就可以访问高8位地址了。

网友:
那如何使ALE变低电平呢?c语言的

网友:
MCU硬件电路实现的,不可以人工控制。

网友:
ALE(adress lock enable)直译的话就是地址锁存允许;
1.当CPU访问外部ROM时,ALE是用来把低八位地址锁存到锁存器中(373);
2.当不访问外部ROM时,ALE按固定频率(晶振的六分之一)输出,可做外部的时钟信号或定时信号;
而ALE所在的引脚还有第二功能:PROG(非,低电平有效),它是内部EPROM在编程校验时的编程脉冲输入端:
所以说ALE没有所谓的高低之说的,它只是在高电平时有效,要说高低只是针对它所在是引脚来说的:
此引脚为高时有1.2功能,为低时是它的第二功能~~

网友:
可以自动转换?

网友:
ALE具体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单片机中的看门狗的功能。

网友:
我也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