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通信里面,是不是一个设备为主设备就永远只能做主设备,做从设备的设备永远只能做从设备?主从设备能不能按要求动态切换?

楼主:
SPI总线通信里面,是不是一个设备为主设备就永远只能做主设备,做从设备的设备永远只能做从设备?主从设备能不能按要求动态切换?

//================
就是某一刻通信::A(主)-----》B(从)

随后的某一刻通信::B(主)-----》A(从)

两个设备动态地做主做从,能不能这样???

网友A:
可以,只要都能产生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都能产生时钟

有SPI接口就能够产生时钟啊

网友:
SPI 接口可以接什么设备它和1394接口有什么区别吗!能不能外接硬盘!

网友:
可以利用扩展的方式实现多主,不过要控制好,不要同时出现多个主设备。与I2C不同的是,SPI无法实现多主的自动仲裁。

网友:
能不能动态做主从啊!

网友:
可以动态主从,做为主设备的产生时钟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我没有做过。只要都能提供时钟,双方寄存器都正确设置,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先收集点想法,马上自己好好试试

网友:
标记一下,学习。

网友B:
要有一个协议来保证,什么时候,谁主谁从

不然就乱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有一个协议来保证,什么时候,谁主谁从

不然就乱套。。。

到时再加根握手线啊,现在最重要的是能够支持动态做主做从!!!

网友:
望整过的人多给建议啊

网友:
nSS 引脚貌似有这个协议

网友:
了解一下SPI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