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或并发连接数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平台是winCE5.0,程序用VC++写的,实现目的是从服务器上读取图片在本地进行slide show

--------------------------------------------------------
CreateBitmapFromURL--------MemStatus. dwAvailPhys = 16625664
currenttime----18/11/32/0
err = 0
index = 0
times = 495  //图片show的次数
URLOpenBlockingStreamW return S_OK!
HBITMAPFromImage--------MemStatus. dwAvailPhys = 15663104
The thread 0x2A82812 has exited with code 44574739 (0x2A82813).
create bitmap success!
DeleteObject--------MemStatus. dwAvailPhys = 16625664
CreateBitmapFromURL--------MemStatus. dwAvailPhys = 16625664
currenttime----18/11/35/0
err = 997       //报错
errtimes1 = 1
errtimes1 = 2
errtimes1 = 3
errtimes1 = 4
errtimes1 = 5
index = 1
CreateBitmapFromURL: URLOpenBlockingStreamW return value = 0x80004005CreateBitmapFromURL--------MemStatus. dwAvailPhys = 16633856
currenttime----18/11/45/0
err = 12028      //报错
errtimes1 = 1
errtimes1 = 2
errtimes1 = 3
errtimes1 = 4
errtimes1 = 5
index = 2
-----------------------------------------------------

但是show了一段时间后就报错了。服务器和本地应用都是winxp sp2的OS,所以怕是并发连接数限制的问题(SP2默认连接数限制为10),但用补丁把连接数改成256或1500,效果并不明显,次数还是485左右(几乎没有变化)。服务器上的图片是13张,但我把图片改成10张一下(包括10张),show的次数明显增多,有限时间里没有报错。
因为需要show尽可能长的时间,所以这算是一个不小的BUG。请大家给点主意,也请做过类似开发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困惑好几天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能限制了它show图片的次数

网友:
你这个SHOW图片的方法我没用过,但我觉得原理都差不多,无非就是连接到服务器,读取图片资源,然后显示,那你每次显示出来后,连接就可以关闭了,否则就是浪费网络资源,我不清楚你的程序对释放这步怎么做,,只能说这么多了 ,,,,

网友:
to:微笑的迪妮莎

连接不关闭是不是就一直占用一个线程,图片show的次数越多,占用的线程数也越多,最后导致堵塞?

网友:
to:微笑的迪妮莎

我又查了一下err = 997 的错误是ERROR_IO_PENDING
资料说在异步通信时出现ERROR_IO_PENDING是正常的,说明有重叠IO。但一直报这个错就不正常了吧

还有err = 12028 的错误是ERROR_INTERNET_ITEM_NOT_FOUND

郁闷ing...

网友:
的确是内存释放的问题,释放不干净导致内存越来越少,最后堵塞~

网友:
内存泄漏就要自己去找了.......

网友:
你联接网络用的是长连接还是短连接。

长连接:
连接建立后,主要动作是申请资源,取一个图片,显示,删除资源。

短连接:
主要动作是:
建立连接,申请资源,取一个图片,显示,删除资源,释放连接。

内存泄漏的地方就比较明显了。

根据你的“服务器上的图片是13张,但我把图片改成10张一下(包括10张),show的次数明显增多,有限时间里没有报错”

猜测应该是在处理图片的过程中存在问题。

你光提供log是没有办法看出问题到底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