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来,怎么实现以太网口和PC机之间的通讯,关于网口通信界面设计的问题,谢谢啦

楼主:
目前在做一个网口的驱动,用DSP通过网口芯片将数据传给PC机,此时PC机作为终端,该网口芯片集合了MAC层和PHY层,现在要求的是给计算机上做个界面出来,将网线连接上以后,有信息从网口到来时,计算机上的界面上会反映出来,请问可以使用什么语言或工具来做?不想使用高层协议,如果一定得使用协议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给DSP移植协议栈,然后再用winsock来实现两者的通讯,也就是问有没有什么工具实现以太网口和硬件的通讯,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急待解决这个问题,定当重谢!

网友:
不清楚windows下的应用, 不过可以看看IRIS抓包软件是怎么弄的,个人感觉VB,VC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吧

网友:
要求设备上要有tcp ip协议栈才能通信,或者 用串口吧,更简单些,不用加tcpip 协议栈进去。
至于这个程序用VC  mfg架构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如果在Windows系统下开发,就只能用socks了,必然涉及到TCP/IP或者UDP之类的协议。
相应的,DSP中必须移植对应的协议栈,不然无法通讯。
既然该芯片集成了MAC和PHY,那必然会有相应协议栈的参考,不然它集成这些有什么意义。不过可能不是免费的代码。

不过,如果你想深入研究PC上的网络开发,也的确可以不使用协议,直接在网卡层进行数据流截获,比如那些Sniffer之类的软件就是这样做的。

这些数据是纯数据,包含了各种协议栈的信息,而不是经过应用层协议解码后,屏蔽掉了协议栈数据,剩下的真正有效的数据了。

用这种方式,倒是可以实现你希望的要求,只是对PC端的软件编程要求就高了。

网友:
谢谢你啊,说的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