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407中A0~A15和D0~D15怎么使用?

楼主:
不扩展存储器时怎么做IO口用?只要能控制某个脚的高低就行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般很少有人拿数据线和地址线直接来做IO口用的吧,真要用好象也要用个IO扩展的芯片吧

网友:
硬件部分已经做好了,能用IN或者OUT控制么?我试了下好像没用啊,难道是我方法不对?

网友:
DSP数据总线或者地址总线接的是74HC244,怎么控制HC244的引脚?

网友:
我对DSP2407也不熟悉,但理论上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你接的74HC244在DSP上对应的地址是多少?然后应该是对该地址空间进行操作,然后相应的会反应到对应的地址线和数据线上

网友:
HC244应该有对应的使能脚,那就打开,然后就将地址、数据总线连的设备看成总线设备,对某个地址空间进行读写,让总线产生你希望的高、低电平即可。读取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应该把io和总线分开使用吧。你为什么要控制hc244的引脚?直接写地址线或者数据线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io和总线分开使用吧。你为什么要控制hc244的引脚?直接写地址线或者数据线不就好了

怎么直接写地址总线或数据总线呢?

网友:
关键是写哪个地址可以操作244呢?

网友: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当地址超过8000时,SPLK DAT, ADDR就可以反应到数据线和地址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