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32的工程中如何弹出一个提示框?

楼主(2008-11-11):
在win32的工程中如何弹出一个提示框?
RT,就是点击一个按钮后弹出的只有OK键的那种对话框,
小弟对win32不熟悉,望各位详细讲解,谢谢,
另外,想问一下,因为是做手机应用软件的开发,
看一些教程都是用MFC的一个工程去做,为什么我们这用win32呢,
这两个开发手机应用软件有什么不同呀,有什么经典的入门书籍可以看?
问题不少,请高手们多指教,一有满意答案马上散分,多谢大家了。
手机应用
工程
对话框
经典的
如何

网友A:
MESSAGEBOX( ),怎么用看帮助文件了!

网友B:
int MessageBox(
HWND hWnd,
LPCTSTR lpText,
LPCTSTR lpCaption,
UINT uType
);
查下MSDN就知道了。
选MFC还是选Win32 API要看针对的是什么。
开发效率Win32 API
资源占用Win32 API
运行效率Win32 API>MFC
例如,一般驱动就是用Win32 API来写。
ps:虽然MFC 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
至于入门书籍。翻MSDN 是不错的选择。
或者看《Windows程序设计》

网友C:
试了很多不同参数怎么都是这个错误: error C2660,说有个一个参数不明确,
我试过的 MessageBox("Hello Word");
MessageBox(_T"Hello Word");
MessageBox(TEXT("Hello Word"));
AfxMessageBox(_T"Hello Word!");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D:
是四个参数,不是一个,你传一个当然有问题。

网友E:
MessageBox(0,_T("Hello Word"),0,0);

网友F:
MessageBox(NULL, L"", L"", MB_OK)

网友G:
哦,搞定了,
多谢大家,
真笨,回家啃书去啦,
谢谢大家,以后还要大家帮忙,
现在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