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编写的adodc访问SQLCE数据库的程序如何写到系统镜像中

楼主:
大家好:
   请问,在EVC下写的利用adodc3.0访问SQLCE数据库的程序怎么加到CE系统镜像中呢?
   adodc和SQLCE要用的动态库我已经加到系统里了,但是通过EVC把程序下载到板子里后,当时是可以运行的,但是重起后,就不行了,提示"找不到应用程序(或它的一个组建),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并且所需的库全部可用".
   其实我用的是网上的一个例子,已经可以和数据库连接了,但就是重起后还要重新下载程序.

   但是我之前应用程序的位置在EVC里设置是下载到flash里的,所以即使重起,应用程序还是保存着的,但是就出现上面的问题.是不是重起后丢了什么文件?要不怎么会有那个提示呢?

   丢的文件是来自EVC下载时的文件吧?

网友:
我记得自己在CE4。2下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老大用OLE DB 技术实现了对SQL CE数据库的操作!现在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我的情况是在RAM格式的REG下用ADO技术可行,换成HIVE格式就不行了。

网友A:
现在又有新情况,我修改了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文件,在reg文件的最后加上了这句[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80"="DLLREGISTER.exe"
在bib文件的FILES里加了        DLLREGISTER.exe         $(_FLATRELEASEDIR)\DLLREGISTER.exe                        NK         U

编译系统后,下载到板字里系统运行了,注册文件DLLREGISTER.exe也运行了,应用程序也可以执行.但是重起系统后,停在了开机画面处不动了,就是那个开机进度条运行到最后,画面定在那里不动了,不知道为什么,哎,一波三折.

网友:
看看串口消息。看看系统有没加载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又有新情况,我修改了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文件,在reg文件的最后加上了这句[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80"="DLLREGISTER.exe"
在bib文件的FILES里加了 DLLREGISTER.exe        $(_FLATRELEASEDIR)\DLLREGISTER.exe NK U

编译系统后,下载到板字里系统运行了,注册文件DLLREGISTER.exe也运行了,应用程序也可以执行.但是重起系统后,停在了开机画面处不动了,就是那个开机进度条运行到最后,画面定在那里不动了…

怎么查看串口消息?你一般用什么软件查看吗?
我用DNW下载系统镜像的,也用它查看吗?

定在开机画面不动,郁闷

网友:
我用DNW看了一下,正常启动串口信息是
Total Sectors:0x0000e800
Sector addr on NAND: 0x000002a0
TotalSector: 0x0000e800
Reading Kernel Image from NAND

    dwSector: 0x000002a0
    dwLength: 0x0000e800
    dwRAM: 0x30200000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6:51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3bc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LCD OUTPUT MODE 240*320.
OEMInit Done...

可是我那错误的系统停在下面不动了
Total Sectors:0x0000e800
Sector addr on NAND: 0x000002a0
TotalSector: 0x0000e800
Reading Kernel Image from NAND

    dwSector: 0x000002a0
    dwLength: 0x0000e800
    dwRAM: 0x30200000

这说明什么呢?是不是我修改了platform.reg的原因呢?
在reg文件的最后加上了这句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80"="DLLREGISTER.exe"

网友:
你的下面的注册表放那里?应该放到HIVE BOOT标志里面去。这样试一下看行不行。你的REG格式是RAM的还是HIVE的?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80"="DLLREGISTER.exe"

网友B:
看看这个吧http://xinzero.com/add-adoce-files-to-nkbin.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吧http://xinzero.com/add-adoce-files-to-nkbin.html

好东西,顶一下,你的这个应该是WINCE50下的做法吧?有时间我看看在WINCE60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吧http://xinzero.com/add-adoce-files-to-nkbin.html

这个帖子我看了,很有用.
但是它里面的dllregister.exe和我用的好象不一样,还有用UltraEdit比较注册表,这个还没搞懂,呵呵,不过现在系统启动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吧http://xinzero.com/add-adoce-files-to-nkbin.html

baizhaoshan:
你好!在那个帖子里的这段话

二、替换掉dllregister.exe

每次运行dllregister.exe都会弹出一个“注册成功”的确认对话框,相当不爽。不知道如何让它静默运行,直接修改注册表完成它的功能算了。将dllregister注册之前和之后的注册表用UltraEdit比较,找出不同的写入project.reg中。

UltraEdit没用过.
所以我想这样,当每次运行应用程序时调用并执行dllregister.exe,这个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