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怎么使用定时器?来定时发送某个消息?

楼主(2008-04-23):
wince 怎么使用定时器?来定时发送某个消息?
我做键盘驱动,想定时来扫描矩阵键盘,想知道怎么使用定时器?有WINCE有定时函数吗?
wince
定时器
键盘
WindowCE

网友A:
SetTimer
This function creates a timer with the specified time-out value.
UINT SetTimer(
HWND hWnd,
UINT nIDEvent,
UINT uElapse,
TIMERPROC lpTimerFunc
);
和pc上的一样使用。

网友B:
使用SetTimer系统不能启动,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C:
SetTimer系统不能启动??
启动什么系统?
你可能需要从硬件上找找支持

网友D:
方法有很多,针对不同的定时精度。建议看看
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1301
那个工程实现了不同精度的定时器,有源码下载!

网友E:
同lenux问。。。
btw
gettimetick可以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