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客户端和服务器数据接发问题!!!!

楼主(2008-11-06):
关于客户端和服务器数据接发问题!!!!
各位老大们:
我现在遇到一个很棘手的菜鸟问题!!希望大家指点一二。
是这样的 我最近在读一个关于客户端和服务器的程序。socket连接正常,但是我从客户端往服务器发送数据包的时候,服务器却总是显示接收第0包数据,而且我想从客户端再发另一个数据包到服务器时,却显示上次发送尚未完毕,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希望各位老大们,多多帮帮我这初学者啊!!!
服务器
客户端
初学者
数据包
程序

网友A:
用setsockopt将recv的timeout设为一秒(就是SO_RCVTIMEO选项),
setsockopt(m_socket, SOL_SOCKET, SO_RCVTIMEO, (char*)&tv_out, sizeof(tv_out));
刚才说错了,其实它不是设置为非阻塞,而是可以将设置等待的时间
在建立socket的时候,里面有一个flag,才可以设置她的属性~~

网友B:
int PASCAL FAR ioctlsocket( SOCKET s, long cmd, u_long FAR* argp);
s:一个标识套接口的描述字。
cmd:对套接口s的操作命令。
argp:指向cmd命令所带参数的指针。
当cmd的标志设为FIONBIO时,该函数就可以设置套接字的通讯模式。这时,argp指向一个无符号长整型。如允许非阻塞模式则非零,如禁止非阻塞模式则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