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LISTCTRL

楼主:
  在EVC下LISTCTRL控件怎么透明拉???

网友:
   我看手机要显示的功能列表都是用的LIST控件吧,它上面可以实现透明效果。那在EVC上也应该可以呀?

网友:
不一定有些是用listview。

http://www.codeproject.com/KB/mobile/ccelistctrlex.aspx

网友:
嗯,被这些控件搞得烦死啦

网友:
这东西要求你对VC编程有一定的工地,否则很难做,很辛苦。

一般就是重载画背景,获得父窗口的背景图片,然后画再自己的背景上。

比较繁琐

网友:
在OnCtlColor事件中填写类似的代码就应该可以了。
HBRUSH CXxxDlg::OnCtlColor(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
{
   HBRUSH hbr = CDialog::OnCtlColor(pDC, pWnd, nCtlColor);
   CRect rect;

   if (pWnd->GetDlgCtrlID() == ID_XXXX)
   {
      GetDlgItem(ID_XXXX)->GetClientRect(&rect);
      pDC->FillSolidRect(0, 0, rect.right, rect.bottom, color);//color用背景颜色填充
      pDC->SetTextColor(RGB (0, 255, 0));
      return (HBRUSH)::GetStockObject(NULL_BRUSH);//这一句也很重要,要写
   }
   //return (HBRUSH)::GetStockObject(HOLLOW_BRUSH);
   return h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