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与protues连接问题请高手帮帮忙【急】

楼主:
各位老师好!
   我在使用protues仿真时出现以下问题,无法解决,请你们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在keil c 编译、连接完成后,就会出现一个提示框显示
Fail to connect command socket to port 127.0.0.1:8000
GLE=00002743
点确定关闭后有出现一个提示框
Error: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Debugger aborted!

由于刚来,还没有分数,请原谅!非常感谢!

网友:
LZ不厚道,虽然我几年没有注册eeworld上,好像eeworld一注册就有100分的

这个传统应该没有变

PROTUES和KEIL一起仿真的方法

以前在一本书上看到过

好像要装一个像驱动一样的东西,然后在KEIL里选择那个仿真就可以了

不过具体的忘了

不知道GOOGLE能不能找到?

帮顶了

网友:
不是不厚道啊!刚来什么都不会用啊!我不知道啊,它是提示我积分不够啊!

网友:
我记得是把proteus下的VDM51.DLL复制到keil的bin文件夹下,然后在keil的TOOLS.INI中,加一句TDRV4=BIN\VDM51.DLL ("PROTEUS7.2 DEBUGGER")。

网友:
谢谢!我已经弄好了,是我设置有问题,你说的这步我在之前已经设置过了!我这是是protues里的一个允许没有打开!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   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今天才看到。
我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把protues中debug下拉菜单下的use Remote Debug Monitor选择为选中状态就好了!

网友:
哦,我试过了,还是不行,不过还是再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