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4在WINCE4.2下无法生成NK.BIN,请前辈赐教!!!

楼主:
我想用WINCE4.2在ARM---SUMSMDK2410板卡上定制一个系统,可是build platform后总是无法生成NK.bin ,编译过程中并没有 任何错误啊?

我的定制步骤如下: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少了什么步骤?
平台:platform builder 4.2

1。选择BSP----samsung SMDK2410:ARM4
2.选择必要的组件。
3 选择Release版本
4 选择编译选项 :
 a:Enable CE Target Control Support;
 b:Enable Eboot Space In Memory;
 c:Enable Full Kernel Modle;
 d:Enable Images Larger Than 32M;
 e:Enable Kitl;
5 编译。。。

编译结束后,只有一个warning,没有任何错误,但是就找不到NK.bin,只有诸如:nk.exe;nk.map;nk.rel之类的东西。。。

网友A:
Build OS下的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After Build和Make Run-time Image After Build有没有选中?

网友:
clean 一次再重新编
在运行图标旁边的下拉框中也要选择samsung SMDK2410:ARM4 Release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的想法,但是你们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如果是你们提示的原因的话,那我就无法对X86的BSP定制而生成NK.bin了,但
事实上是可以的,问题的是如果选择samsung SMDK2410:ARM 就无法生成NK.bin了。
奇怪的是编译并没有产生任何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ild OS下的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After Build和Make Run-time Image After Build有没有选中?

pb4.2版本没有你说的这个菜单,而且我查看过,在...\Release这个目录下确实生成了大量的文件,比如:nk.exe,nk.map....,但就是找不到NK.b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clean 一次再重新编
在运行图标旁边的下拉框中也要选择samsung SMDK2410:ARM4 Release

clean N 遍了,重新编译N遍了,问题依然。。。

网友:
查看生成NK.BIN文件目录,可以自己设置输出位置。

网友:
NK.bin就是Run-time Image。
4.2没用过,LZ再找找Make Run-time Image项呢。

网友:
看你winceX00目录下的build.log最后面几行会有错误信息

网友:
5.0平台下,Make Run-time Image就是生成nk.bin的命令。

编译时若没有选中Make Run-time Image After Build,…\Release下会有nk.exe,nk.map,nk.rel一堆东西生成,但没有nk.bin。
不然就得在编译后再执行Make Run-time Image,才会有nk.bin生成。

4.2没用过,应也是有类似选项的。

网友:
出现同样的问题,顶
没标准答案

网友:
检查下BSP下的编译日志吧,不过希望你把这个warning信息贴出来,说不定能看出点什么

网友:
我刚用pb4.2的时候,开始使用的BSP有问题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出现个警告之后就没反应了,但是日志里面列出了一大堆警告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