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网络部分的东东,我没有做过,所以无法提供LZ什么帮助。

1 既然模拟器上可以正常工作,说明程序应该是正常的。可能是硬件有问题,对方没有响应,说明:(1)对方可能没有接收到数据;(2)对方接收到数据了,向PDA发送数据不成功。

2 还是物理通讯线路的建立可能有问题

网友:
也许WINCE系统的差异性?

网友A:
最好是利用debug版本调试运行看看。
模拟器和实际设备肯定不会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利用debug版本调试运行看看。
模拟器和实际设备肯定不会一样的。

嗯,Debug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为只从现象上看,很难发现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网友:
软件没有问题,剩下的就只能是硬件问题楼,嘿嘿。。

网友B:
通过udp跟单片机通信?pda我没玩过不清楚,是否有ping的功能,先ping看看。保证网络正常再做调试。ping不同就好好检查硬件。做嵌入式不要有问题一般软硬件都要考虑,不要想当然认为某一方一定没问题。
只要硬件确实通了,调试就好办了吗,单步调试一下,看看有没异常,再用抓包工具协助,不难。

网友:
昨天仍然在研究,抓包看不到数据,还有个大问题,在PDA下无法进行DEBUG,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新人求教
再次感谢大家,昨天快失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udp跟单片机通信?pda我没玩过不清楚,是否有ping的功能,先ping看看。保证网络正常再做调试。ping不同就好好检查硬件。做嵌入式不要有问题一般软硬件都要考虑,不要想当然认为某一方一定没问题。
只要硬件确实通了,调试就好办了吗,单步调试一下,看看有没异常,再用抓包工具协助,不难。

网络是通的,至少我写了TCP的测试例子,没有问题,但是UDP就不行,也不是完全不行。。

网友:
顶一下,不要沉了。

网友C:
UDP不通?另外在PDA上不能DEBUG这个最奇怪。不认PDA吗?不行只能老老实实的打LOG了。这种东西看现象恐怕是猜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DP不通?另外在PDA上不能DEBUG这个最奇怪。不认PDA吗?不行只能老老实实的打LOG了。这种东西看现象恐怕是猜不出来了。

是的,TCP没有问题,但是UDP不行,关键的是,只能release到PDA上,如果选择device,在DEBUG状态下 F5,是没办法运行的

是不是哪些需要设置?

网友:
无法调试,那么在代码中加一些提示信息,出错时提示你啊。
另外循环发送一下数据,看抓包工具是否可以抓到。

网友:
platform manager failed to  queue CEMON pkg for download.
<70E03d11 41582C3 8970FAA1 34421627>

debug就会在最后一步出这个信息

网友:
好帖,可惜不懂网络。以前我用模拟器胡乱模拟,真的可以发送接收的。

网友:
模拟器可以正常收发TCP/UDP数据包,但是问题在PDA上,继续哭。。。。

网友D:
难道是物理链路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物理链路不通?

难道硬件有分TCP和UDP?不像,或许模拟器跟PDA在socket api的使用上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物理链路不通?

难道硬件有分TCP和UDP?不像,或许模拟器跟PDA在socket api的使用上有区别?

也许两个都不是,是其它代码的问题!

阿门...

网友:
对,经过我反复的测试,我找了一个网络上不存在的IP,在PDA上往这个IP发,抓包工具看不到,但是其他的PC只要存在于网络上,都能收到,我都一一查看了

而往单片机上发,产生的现象,跟那个不存在的IP一样,我在怀疑物理上,是不是不通,但是又没有办法,想WINDOWS下面用CMD去PING

难道问题在于,PDA不能用无线网络跟单片机通信?说不过去吧

网友:
还有,我记得上次做PDA上的项目,是跟网络视频服务器通信,基于TCP的,当时我用的是GPRS,通过转发规则通信的,并没有用无线WIFI

所以前面说的TCP通信成功貌似有别于这个。。。。误导了

网友:
引用楼主 leo26274080 的帖子:
目前的模块,PDA跟单片机的通信。

1,在EVC4下编的代码,通过PC2003模拟通信没有问题,收发数正常

但是release到PDA上,只能广播或者针对某几个IP能发数,也就是用抓包工具能查到数据
但是,仅仅是能发出数据,对方没有响应,而在模拟器上,没有丝毫问题

2,针对单片机的局域网IP,模拟器可以正常收发数据,但是PDA上,发不出数据,更收不到

代码就是UDP的通信过程,如果需要,可以贴出,模拟器下跟PDA下的代码…

问题不能仅仅看PDA这边的问题,问题可能更会出在单片机端。

因为通信是个双向的过程,需要两者间满足一定格式协议的。

网友:
又进行了测试,惊人的发现,PDA连上的无线网络,可以发给PC数据,但是刚才我写了个测试用PC去给PDA发,却发不出去

我感觉进一步证实,PDA所在的无线局域网,是不稳定的吗?只是偶尔能连上,并且发包,但是到PC给PDA发,就ping不通,发不了???

我再一次昏迷

网友E:
无线网络,特别是GPRS等,TCP都可能丢包,更何况UDP。信号差的时候,UDP丢包率可达30%以上。并且无线网络的MTU通常在300字节内,发大数据包丢包率更高。采用WiFi时,信号强时或许状况会好些。

网友:
回楼上,也就是说,网络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程序的执行?

网友:
你先试试用其他可靠的程序发包能不能接收到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线网络,特别是GPRS等,TCP都可能丢包,更何况UDP。信号差的时候,UDP丢包率可达30%以上。并且无线网络的MTU通常在300字节内,发大数据包丢包率更高。采用WiFi时,信号强时或许状况会好些。

如果丢包率这样高无线路由还有谁买,另外如果MTU如果只有300,那么不是很没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无线网络,特别是GPRS等,TCP都可能丢包,更何况UDP。信号差的时候,UDP丢包率可达30%以上。并且无线网络的MTU通常在300字节内,发大数据包丢包率更高。采用WiFi时,信号强时或许状况会好些。

如果丢包率这样高无线路由还有谁买,另外如果MTU如果只有300,那么不是很没效率。

无线路由器一般属于WiFi,网络状况比手机的GPRS无线好多了,尽管信号强时,丢包率已经很低,并且MTU也可认为与有线网络一样达1500左右。但UDP的丢包仍需要考虑,不可忽略。

网友:
楼上两位仁兄。。。目前是根本无法建立连接。。。不是丢包与否。。。PDA可以跟局域网内任何的PC通信,但是无法跟单片机通信

是否跟网卡有关系?跟单片机板子有关系?

网友:
沉下去了。。。。
别啊

网友:
呵呵,紧张吧。

我不知道你单片机用什么和PPC连,如果是网卡的话,还要注意网线是否交叉线,另外建议你用其他网络设备和单片机连接看看网络是否正常。

网友F:
PPC跟单片机通信没有任何问题,但是PDA有问题,用其他PC连单片机没问题,但是用PDA无线连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PPC跟单片机通信没有任何问题,但是PDA有问题,用其他PC连单片机没问题,但是用PDA无线连就有问题

...
PPC?
PDA和单片机怎么连的?

网友:
是不是单片机是linux下的,pda是win下的,字节顺序不一样?就是那个端口其实没设置好,两边不对应?

网友:
我记得PDA可以用usb线连接到PC上的,用ACTIVEsync与pc同步后,然后先通过pc连一下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物理链路不通?

难道硬件有分TCP和UDP?不像,或许模拟器跟PDA在socket api的使用上有区别?

---------------------------------------------------------------
ARM9+wince我没有用过,但是在我们的ARM7+uCos上确实是TCP跟UDP有区别,我们的网卡是CS8900,楼主看下你的是什么型号,CS8900芯片的总线速度特别慢,比RTL8019、DM9000之类都要慢。如果总线速率太快的话,就会出现TCP工作一切OK,但是UDP就莫名其妙不正常的现象。将操作CS8900的总线读写速率降低以后问题就解决了。
以上是我在LPC22xx(ARM7)上使用的经验,不一定有用,楼主参考下。
QQ:156580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