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2410 串口中断

楼主(2008-12-09):
arm2410 串口中断
我想串口收到数据就中断,且发送的数据是32位,但每次貌似只能发8位
请问:如何初始化串口中断,和收32位数据的方案即可
对于初始化串口中断,我一直都是用的EINT中断,串口中断适用是否是一致的???
还有,i2c的中断如何初始化和使用??
貌似寄存器上没看见初始化I2C的口子
数据
寄存器
如何

网友A:
发送的数据是32位,每次移8位传给串口的数据寄存器就行。
收的时候每次收8位,移位然后用或操作到一个32位数上,4次就得到整个32位数了。

网友B:
串口的硬件特性已经注定它是一个8位数据传输的协议了(常见的如8N1),因此恐怕处理器还是会每接收到一个字节(8位)就中断一次,你只能在自己的中断处理程序中统计中断次数并移位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