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5.0定制的问题

楼主:
小弟用platform builder 5.0定制了一个系统.在加入自定义驱动时出了点问题.
1.在CE里如何查看windows下的文件?正常是只能看到快捷方式的.怎样查看内核里包含的组件?
2.在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里分别做了相应的配置.但驱动没办法跑起来.网上看了写贴子加驱动的方式和我一样.
现在无法确定驱动是否加载进了nk.bin,故有问题1.

高分求解.急.

网友:
LZ应该把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中修改了什么列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在platform.reg中加入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TouchKit]
                   "RBSIZE"=dword:800
                   "RBTIME"=dword:989680
                   "FLAGS"=dword:1;-------------------------------->set 0x1 sofware filter enable
;                                                                   set 0x3000 update eeprom funtion enable
                   "BeepFrequence"=dword:1F4;---------------------->Beep Frequence(x86 only)
                   "BeepTime"=dword:64;---------------------------->Beep Times(ms)(x86 only)

                   "ZFilterThreshold"=dword:800
                   "ZFilterBound"=dword:00100001
                   "SoundType"=dword:0;---------------------------->This is the default sound type.
;                                                                   SoundType = 0 is no sound
;                                                                   SoundType = 1 is Beep in touch down.
;                                                                   SoundType = 2 is Beep in lift off.

;   b)If you want to used USB module: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14371_1\0_0_0\255_255_255\USB_TOUCH_Driver]
                "DLL"="USBTouch.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14371_2\0_0_0\255_255_255\USB_TOUCH_Driver]
                "DLL"="USBTouch.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4660_1\0_0_0\255_255_255\USB_TOUCH_Driver]
                "DLL"="USBTouch.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3823_1\0_0_0\255_255_255\USB_TOUCH_Driver]
                "DLL"="USBTouch.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3823_2\0_0_0\255_255_255\USB_TOUCH_Driver]
                "DLL"="USBTouch.dll"

;   c)If you want to used RS232 module 1: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TouchKit1]
;                   "Dll"="TouchKit.dll"
;                   "Order"=dword:00000001
;                   "Prefix"="TKT"
;                   "Index"=dword:00000001
;                   "Context"=dword:1;-------------------------------->This is the COM Port index which you used.
;     If you want to used RS232 module 2: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TouchKit2]
;                   "Dll"="TouchKit.dll"
;                   "Order"=dword:00000001
;                   "Prefix"="TKT"
;                   "Index"=dword:00000002
;                   "Context"=dword:2;-------------------------------->This is the COM Port index which you used.
   d)If you want to used other language for your utility:
        #include "C:\CEDB\language_tch.reg";---------------------->Chose one language you want to use.

platform.bib文件内容
;
;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 install media.
;
MODU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   b)If you want to used USB module:
        USBTouch.dll      c:\CEDB\UsbTouch.dll         NK  SH

;   c)If you want to used RS232 module:
;        TouchKit.dll      c:\CEDB\touchkit.dll         NK  SH

FI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   a)The TouchKit utility:
           TouchKit.exe                c:\CEDB\TouchKit.exe         NK  S
           DrawTest.exe              c:\CEDB\drawtest.exe         NK  S
           Calbration.exe              c:\CEDB\calbration.exe       NK  S
           UpdateEEPROM.exe        c:\CEDB\UpdateEEPROM.exe     NK  S

网友:
您第一个问题呢,查看NK的内容呢,应该是用VIEWBIN这个命令。
第二问题呢,各个板子的架构都是不一样的,您完全按照其它人的方法做,当然是很有可能出错的:)不一定是配置的问题呢,会不会是驱动本身的毛病呢,串口给了什么信息呢?

网友:
谢谢楼上,问题已解决.我把驱动打包到.cec文件里安装就行了.开心......
上面问题2还没知道原因.

网友:
这位仁兄,怎么把驱动打包到.cec文件里,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