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 Image中文出错

楼主:
我使用的是wince 4.2
要建立的一个中文名字的快捷方式
在_FLATRELEASEDIR目录里已建好"测试.lnk"
在project.bib修改如下:
FI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测试.lnk        $(_FLATRELEASEDIR)\测试.lnk                        NK        U

然后Build->Make Image,出错结果如下:

Error: Incorrect number of tokens found parsing file
  found: '?  '试.lnk'  'E:\WINCE420\PUBLIC\XKXT42A\RelDir\SAMSUN~1\?  '试.lnk'  'NK'  'U'
?试.lnk E:\WINCE420\PUBLIC\XKXT42A\RelDir\SAMSUN~1\?试.lnk NK U
Error: failed setting line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Error PB2505: Error executing #(E:\WINCE420\PUBLIC\XKXT42A\RelDir\SAMSUN~1\)makeimg.exe.

XKXT42A - 5 error(s), 2 warning(s)

好象不支持中文,将"测试.lnk改成 "test.lnk"就可以了。
在Platform->Settings->Locale的locales、Default language的选项已设置成中文
请教高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貌似不支持的。俺的都是用英语的。

网友:
还是老实用 English 吧,没有多麻烦

网友:
不支持中文,记得在那里看到过

网友:
Mark下,有空试试去

网友:
found: '?  '试.lnk'  'E:\WINCE420\PUBLIC\XKXT42A\RelDir\SAMSUN~1\?  '试.lnk'  'NK'  'U'
?试.lnk E:\WINCE420\PUBLIC\XKXT42A\RelDir\SAMSUN~1\?试.lnk NK U 、

神奇啊。。。。。票风过

网友:
如果编译成中文版,那当然应该是可以正常显示中文的LNK图标的
首先查看一下系统的语言是不是已经改成中文了,不然就是你的系统语言还有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我的中文快捷方式本来就是要放在桌面,前面用test.lnk,后面用Directory复制、改名为"测试.lnk"就可以Make了。谢谢各位。

project.bib
FI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test.lnk        $(_FLATRELEASEDIR)\test.lnk                        NK        U

project.dat
Directory("\Windows\LOC_DESKTOP_DIR"):-File("测试.lnk","\Windows\test.l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