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最近学习power pcb5.0.1,一个简单的问题哪位大哥能给解 ...
junweisteven
junweisteven

网友A(2008-02-27):
最近学习power pcb5.0.1,一个简单的问题哪位大哥能给解决一下!!!!
最近学习power pcb5.0.1,一个简单的问题哪位大哥能给解决一下!!!!
怎样直接放置一个焊盘,或者过孔,或者安装孔在工作区当中,使用什么命令了.
power
大哥
工作区

网友B:
找找power pcb的快捷键说明。

网友C:
楼上的回答就如同放屁,对楼主一点帮助都没有,要是知道就直接告诉他.在这里瞎放屁对你没有好处.
楼上的回答就如同放屁,对楼主一点帮助都没有,要是知道就直接告诉他.在这里瞎放屁对你没有好处.
楼上的回答就如同放屁,对楼主一点帮助都没有,要是知道就直接告诉他.在这里瞎放屁对你没有好处.

网友D:
在走线时可以按shift键加鼠标键加过孔。
单独放焊盘过孔的话要在ECO模式下,增加元器件。好像是MT hole吧。

网友E:
把你要做的焊盘过孔做成一个元件封装。在eco环境下添加元件,增加你的做的焊盘过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