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L8201PHY芯片的问题

楼主:
我目前在调试RTL8201的PHY配置.

硬件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我现在在系统启动后,我先去拉8201的reset 管脚另它复位.
然后我将 04 寄存器里所有的双工模式和速度模式都mask上.

之后8201的link灯就一直长亮了.
但active灯却不闪,而且我也的mac似乎也没有中断上来.

想请教一下高手,8201 init的时候需要怎么配置寄存器.

另外,8201是否有配置interrupt的寄存器,我看datasheet里是没有IRQ管脚的。
是否只是通过MII就可以和mac直接进行数据传输了?不需要中断?

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
检查发送的灯
发包的时候,如果发送的灯亮,表示硬件连接正确
否则检查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