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iocontrol问题,求救

楼主(2008-09-11):
deviceiocontrol问题,求救
TVO_IOControl( DWORD hOpenContext,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alOut )
{
第三个参数,我想传一个字符串进去,我试了好久,但传进后不能识别,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下
PBYTE pBufIn,用deviceiocontrol传的时候只能用PLVOID类型,如果我想传一个“abcd”进去,怎么定义?
DWORD dwLenIn,这个到底是什么长度,指针长度还是我传的值的长度?
谢谢了
字符串
希望

网友A:
估计你应该用强值类型转换吧。
dwLenIn,应该是Buf的长度,并非指针的大小。

网友:
请给出具体转换代码,还有buf长度怎么确定的

网友B:
会的,帮下忙啊,急啊

网友C:
应该是TVO_IOControl(...,(PBYTE)"abcd", 4,...)
具体意义看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