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gps硬件?

楼主(2008-12-10):
如何选择gps硬件?
初学嵌入式
想在2410上装个gps接收器
液晶
做成pda
直接带gps的2410板 有卖吗 大概价格是多少 ?
q:724881183
wilbur512@163.com
如何
接收器
gps

网友A:
初学啊!想法挺多,不过这也正常。因为不知道难度有多大,可以随意去想。
GPS一般是串口控件的,不过要在现成的板子上装,就算装上了,软件呢?从哪里来?
难倒LZ还要自己开发导航软件不成?!!!

网友B:
带gps的2410板子很多啊,比不带gps的板子贵100左右吧

网友C:
很多,买个板子容易
写个导航软件是难点吧

网友D:
整个带GPS的mini2440就好了。导航软件整个 盗版的测就好了。。

网友E:
地图我想用第三方的
比如mapinfo
但是这个东西是在windows下的
我想移植到linux
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