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 EVC 添加 处理器后 编辑出错的问题

楼主:
报错为:
.\ARMV4IRel\FileList.obj   :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ARM '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X86 '

错误是这样的 我知道是处理器的问题  按照网上说的修改发放如下:
/*****************************************************************************************/
在project-> setting选择Link,这里面在project   Options里面它的是MACHINE:X86,我们就把它改为MACHINE:ARM。然后再编译。可是又出现这样的问题,

MFCCE400d.lib(mfcce400d.dll)   :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THUMB '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ARM '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然后再把MACHINE:ARM改为MACHINE:THUMB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编程成功了

/*****************************************************************************************/

可是 我将 MACHINE:X86 修改成 ARM 后
报错为:
coredll.lib(COREDLL.dll) :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X86'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ARM'

难道让我再反过来! 好么 就这样 反反覆覆

求大侠 指点迷津!

网友:
工程如果不复杂的话,重建个工程吧,把源文件增加到新工程中。

网友:
是因为链接的库没改过来,添加一个cpu type要改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重新建个工程是个办法
或者建一个你需要的cpu type的空工程,对照编译和链接选项的命令行慢慢改

网友:
还是重建新的project,文件重新导入过来。
SDK一定要清楚是针对哪个CPU的,不要希望一个project适用不同的平台,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多谢 楼上几位大虾 问题 小弟已经搞定 重建工程 倒入文件 虽然很麻烦!

网友:
如果不重建工程导入文件。

也有方法,也很麻烦。

新建一个需要的工程,把对应的project-setting一个个的修改到旧的projec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