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悬赏:如何实现多台仪器时钟同步?

楼主:
现在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在网上也没有收集到相关的资料(不好意思,以前没用过这些东西,可能说起来比较外行)。
一台电脑和多台仪器组成一个分布式控制系统,现在想实现这几台仪器能够同时采集数据,该怎么办?
现在基本的思路是这样:
   思路1.每个仪器里面都有一个FPGA芯片,让其中一台仪器里的FPGA在上升沿到来时触发其它各台仪器,形成同步数据采集 。
   思路2.在上位机设定一个按钮,当这个按钮按下时,给每台仪器里的DSP发送一个相应的IP地址,DSP中的程序是接收到IP地址开始触发采集数据。这样也能实现同步。
   思路3.利用GPS标准时间校准每台仪器DSP中设定的时间。

   以上几种方法可以吗?我只是有点思路,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说、去写,网络上面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我是在百度搜索“DSP 时钟同步”这样的词等等,但是搜索不到跟着有关系的,该搜索什么关键字?大家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发给我一份也可以,谢谢

网友:
你所要求的只是所有设备同时收到一个触发条件而已,

如何连接的网络,
如果是以太网,并且对时钟要求不高用NTP也可以啊,

网友:
同时采集,你是要做同步采集,还是同时触发采集?如果是同步采集,各个仪器采集数据有严格的时序关系,需要做到时钟同步和触发同步;如果只是同步触发采集,就只用做到触发同步。需要时钟同步时,需要外接同一个标准时钟,一般的仪器都支持外接时钟。同步触发,可以采用广播触发的方式,如果控制断在一个时刻只能输出一个控制信号,可以用专用芯片或自己设计相应的触发扩展系统(注意控制信号产生后输出的触发信号的同步问题,在采样速率较高的情况下,传输时延也要考虑)。

网友:
用硬件做个同步信号吧,用GPS时间校准软处理的肯定有延时误差什么的,高速采集的话就会出现混乱了。

网友:
GPS会有一个1PPS,宽度为100ms极高精度授时脉冲,检测这个脉冲即可实现高精度同步。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去吃午饭了
TO yangb_soso :是以太网,要求是实时同步采集数据,这个要求应该不算低吧 ?
TO asak_1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我要做的是同步采集数据,以便比较在某一时刻各路数据的差别,也就是你说的同步采集吧?
             如果我要采用第一种方法是不是既要同步触发,然后还要外接一个时钟?这个方面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吗?谢谢
TO guetcw :谢谢你的提醒!

我现在就是急需一些多路数据采集同步方面的资料,大家谁有的话麻烦传给一份,谢谢大家了,这是我的邮箱:337100372@qq.com

网友:
网上怎么就是搜索不到这些内容呢?或者有这方面的书推荐一下也可以

网友:
看起来不需要精确同步,
如果是以太网的话,通过TCP/IP穿一条命令就是了,
如果不放心,可以做一点交互,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能给点相关资料看看吗?谢谢

网友:
同步采集,首先要做的就是时钟同步,一般使用统一的时钟源和一分多设备给每个仪器提供时钟;由于同步采集对时间要求非常严格,对于以太网触发来说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单一的接收源,接收源在硬件上直接分多路触发;一种是使用GPS授时,以太网触发就需要变成定时触发,要考虑GPS授时的时间误差是不是可以忽略。

网友:
参考一下计算机上的时间与互联网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