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ndml.o文件无法下载是什么问题?

楼主:
请教各路大侠帮我看一下:
我已经配置完windml且生成wndml.o  用虚拟机将VxWorks启动后,启动targetserver,之后从主机上下载wndml.o,提示
WTX ERROR 0x1000de(AGENT_COMMUNICATION_ERROR)。但是下载普通的工程(.out文件)没问题。
另外我在另一台机器上,使用相同版本的TORNADO2.2和相同版本的WINDML3.0,配置好相同的wndml.o文件后,同样用虚拟机启动VxWorks,可以正常下载wndml.o文件。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再你编译工程的选项里面,build-〉default c/c++ compiler 的选项栏中 在开始添加-mlongc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