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程序随系统自启动后键盘不能使用问题

楼主(2008-06-28):
应用程序随系统自启动后键盘不能使用问题
程序需要使用到键盘。
应用程序随系统自启动前,是通过USB放在系统里,此时板子上的键盘正常。
重新编译内核,将程序集成到内核,以随系统自启动。这样程序启动后,键盘却不能正常使用了。键盘是由六个按键组成。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ps:键盘驱动已加载
键盘
系统
应用程序

网友A:
自启动?如何实现的,问题可能在这里。
看看键盘在系统其它应用中是否有用吧!

网友B:
自启动的方式是将应用程序编译到内核里,就是找个bin文件已经含有此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