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R47上网问题

楼主(2008-04-14):
关于GR47上网问题
请问有人用过GR47作为无线MODEM,上网浏览网页吗?
我现在做一个嵌入式浏览器,想通过GR47使ARM9能够上网浏览网页,首先想在PC机上实现,但是我用GR47能够ping通,但不能浏览网页,想请教高人是因为GR47不能浏览网页呢?或者需要建立怎样的连接,请求高人找点一二。
我的QQ是284096464,邮箱xiaohao-8534@126.com
上网
网页

网友A:
能ping通但是不能浏览网页,怀疑可能是DNS的问题。检查一下DNS是如何配置的。
另外,也有可能是MTU等参数不匹配。一般情况下用1492比较合适。

网友B:
是想接分,也想学习
要学习,就需要可用分
要可用分,就得支持、解答
我想学习,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大侠解答和关注各个问题
所以我只好大力顶帖!
希望每一帖都在头条^_^
所以,我顶完这帖顶那帖!

网友C: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