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外接UART控制器??串口驱动问题

楼主(2008-01-07):
ARM外接UART控制器??串口驱动问题
1)我的ARM9芯片连了一块MAX3243,MAX3243是RS232驱动器/接收器,请问这个芯片的作用?
2)ARM9内部已经有UART,为什么要外接一个呢,如果外接,那编驱动时,是要对外接的UART还是ARM内部的UART进行设置呢?
3)WINCE的串口驱动,硬件部分代码要完成的功能除了对串口初始化(设置波特率,校验,数据位),还需做什么呢??如果不好讲的话,可以推荐一些资料吗?
请高手能帮帮我好吗,谢谢
芯片
控制器
波特率
资料

网友A:
1)第一问MAX3243只是TTL转RS232功能
2)第2问我觉得两不分都要设置吧
3)第3问就不清楚了,大家帮帮我

网友B:
2)3234是被动芯片,只是电平转换,编程时只对mcu的片内的uart操作即可
3)初了初始化还有就是数据操作啊,比如数据读写的实现,还有一些特定的接口等 。。。。

网友C:
谢谢你啊,特地的接口函数在那里有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D:
CreateFile函数用于打开串行口
GetCommState函数获得当前打开串口配置
SetCommState函数设置新的串口配置。
GetCommTimeouts函数获得当前串口的超时值
SetCommTimeouts函数设定超时值
请问是这些吗?还有其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