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中使用lib文件中的问题

楼主:
LIB_VER2.0.LIB(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07 skipped

LIB_VER2.0.LIB(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IB_VER2.0.LIB(2):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FD skipped

LIB_VER2.0.LIB(3):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我生成了lib文件 然后调用的时候keil报上面的错误 点击发现lib文件出现奇怪的标点符号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小弟谢过了

生成lib文件的时候没有任何的error和warning

网友:
用纯文本编辑,不要有汉字,中文标点
可能是调用的问题,需要头文件声明

网友:
楼上的哥们

我昨天检查过了 所有的文件中汉字只有注释 标点基本上都是已经注释了 都是蓝色的……

调用和头文件声明是声明意思?

网友:
LIB的封装问题

这个东西我做过

不过没有自己总结过封装的技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哥们

我昨天检查过了 所有的文件中汉字只有注释 标点基本上都是已经注释了 都是蓝色的……

调用和头文件声明是声明意思?

那当然,否则就无法生成库了。

可能库里面有的函数名与外面的有冲突了,比如一个宏定义与一个函数名重复之后,会有好多麻烦。

网友:
真是非常感谢大家

譬如说

a.c 需要调用 b.c 但是b.c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经常改变 所以我不想加入库 仅仅加入了b.h的头文件

不知道真正使用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楼上哥们的情况

网友:
所以我不想加入库 仅仅加入了b.h的头文件

头文件只是声名

库还是要加进去的,不管是以C源文件形式,或是LIB形式

其实,没有多高科技的,呵呵

LZ这样吧

你干脆把源文件写垃圾些

这样,比用库被人破解的时间还长

呵呵

反正,一般来说,只要时间够,我肯定是重写我自己的一套东西的

看别人的代码和用别人的

一般来说不太放心,经常遇到死在哪都不知道

还得满世界找BUG

还不如我自己写来得实在

网友:
楼上的哥们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b.c没有加入库文件 所以导致出问题了”

呵呵小弟开发单片机的时候不是很长 只是想多学些东西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了

lib文件不支持多点、中文和长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