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哦,我想学习单片机!想报班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
各位高手有什么好书,或好的资料啊。我想报培训班大家给点建议啊!! 大家看这家培训机构怎么样啊》名字叫:硬件工程师高级职业教育项目组(http://test.pche.com.cn/pche/seign/default.asp)。

网友:
建议先看看视频教程

里面的资源很不错的

网友:
交流交流 QQ:240410318

网友:
学习单片机关键是入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个开发板自己动手做点东西,慢慢的就入门了。过短时间以后就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做东西了。

网友:
信息产业部—硬件设计工程师培训火爆报名中!!!!!
近期(2008年6月)正在火热报名中!!
上课地点:北京中关村科贸大厦1901室
联系方式:徐老师、010-82536176、13718748025 、QQ:503153751、 QQ:40419652
网    址:http://test.pche.com.cn/pche/seign/default.asp

网友:
实践很主要,学单片机,要自己动手做

网友:
准备工作:一块开发板(几乎各大单片机网站上都有挂牌出售,银子多的话买周立功的那套51实验箱吧,我学校里用的,记得是2000,但挺值得)
想要了解单片机内部工作机理最好就从汇编开始,教材的话比较推荐北航出的《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讲得浅显易懂,然后从最简单的LED循环点亮开始一步步做下去,但千万不要把编程转化为英文打字,感觉用汇编编程已经烂透了的话可以学习下C语言(推荐用谭浩强的那本经典C教程)并结合“51单片机C语言”之类的书试图替换掉汇编的编程习惯,如果你之前学得比较好,这个过程应该不超过一个月,然后再试着只看原理图及相关PDF为你手头的开发板写一套完整的驱动程序并使之完成某些比较简单的功能:就拿简单的闹钟来说好了,可以做得很简单,定时器粗略估一下或直接上RTC芯片数码管上显示一下就万事了,也可以做得复杂点,比如带上万年历、闹钟功能、且在128*64的LCD上用半屏显示时、分、秒的指针,甚至可以使单片机输出自定频率的方波并通过检测波形的频率去校正时钟,等等...
我专业有单片机这门课,但大部分都是这么自学的,老师在上面不断得讲概念,一肚子概念去做实验还是傻在那里,到不如一个个模块得粗略看下书,然后上手做实验,有不会的再去查书,这样效率会高很多的,毕竟单片机不是数学,是要应用的
最后千万记得一句话:书是用来查的,不是用来背的!

网友:
实践
楼上的建议很不错

网友:
买块51的开发板,51的网上资源丰富,avr的也不错,按照给的示例先跑一下,找本单片机的书,结合书看程序

网友:
同意,这种东西只有自己动手做,其他方法没多大效果。

网友:
买块51的开发板,51的网上资源丰富,avr的也不错,按照给的示例先跑一下,找本单片机的书,结合书看程序
不建议报培训班

网友:
杨欣的《51单片机应用从零开始》和《51单片机应用实例详解》
清华大学出版社
我感觉不错。

网友:
报班没有必要  我觉得关键是自己多练练  有个开发板会比较快的

网友:
买板子自己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