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求助:pxa255与wince5.0

楼主(2008-05-12):
求助:pxa255与wince5.0
我现在在做pxa255在wince5.0下bsp的移植,硬件平台用的是亿道开发板。
有两种方法:
(1)在亿道原有4.2的bsp上做移植。
(2)另外一个是我找到了另外一个硬件平台(也是pxa255)在wince5.0上的bsp包,
可以在上面修改相应的驱动和移植其他相关硬件设置。
希望各位能给点建议,以上两种方法用哪种比较节约时间呢?
或者哪位高手已经做过这件事,能够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转自Tony嵌入式,原文地址:http://www.cevx.com/bbs/dispbbs.asp?boardID=4&ID=13437&page=1
硬件
开发

网友A:
当然是2最节省时间。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回复,
可以给我一些修改的方法和步骤吗?
我现在有点无从下手。
email:yaoronger@tom.com

网友C:
首先要了解两块板之间存储系统的差别,主要是NOR的容量,SDRAM的容量,因为这个关系到eboot的启动。
能启动eboot之后,再屏蔽掉所有驱动,只要确保usb和串口就行,先能启动最小系统。
能启动最小系统了,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一个一个驱动往上加就是。不过这个时候的工作量反而可能是最大的。
根据两个板子的差别,确认驱动能否直接使用,如果能那就ok,如果不能,那就得看驱动架构,修改相应的驱动接口程序了。这个时候,最好4.2的和5.0的对应着看,很多应该能从4.2的直接复制过来用的。
就这么多。Good Luck!

网友D: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