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WinCE卡发环境的问题

楼主:
各位牛人兄弟,江湖救急啊!

小弟以前用的vc6.0,最近想学学Wince,首先当然是装IDE之类的了,不过由于初次接触,走了些弯路,也碰到些问题,请各位帮帮忙。

1、知道pb自5.0之后被整合成了vs2005的插件形式,想到vs的最新版本是vs2008,于是找了个试用版转成正式版的vs2008装上,建了个只能设备的mfc项目,响应了个鼠标左键弹出个对话框,正常,好像安装成功了。

2、然后安装Windows Embedded CE 6.0,怎么整都在vs2008里看不到反应,网上查了很久才发现vs2008+pb6.0不配套,一定要vs2005+pb6.0才行。

3、于是卸载Windows Embedded CE 6.0,又找了个试用版转成正式版的vs2005+sp1装上,同vs2008一样,建了个项目测试了一下,安装成功。

4、又安装Windows Embedded CE 6.0,在s2005里有pb for ce6.0的选项了,新建了个os design,但是没编译,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安装成功。

于是我现在的情况是:vs2008+vs2005(sp1)+pb6.0,后来装evc4+sp4的时候就怎么也装不上了,先是提示说要ce的平台管理器,安装程序会探测现有的平台管理器组件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会更新,然后就提示说安装程序在安装关键模拟器组件时遇到问题,之后不管点yes还是no,都回滚,提示安装失败。本来截了图,不过不会上传,老是提示未知错误。

请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下,看看是哪里出错了,谢谢!!!

网友:
先不要-安装模拟器

网友:
谢谢91program的回复。

不过先不安装什么的模拟器呢,evc4的吗,可根本没有模拟器的选项啊,只有evc4、evc4sp4、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 5.0只3个选项没有具体的组件选项,也可能根本还没到那一步就粗错了,还有什么办法呢?谢谢!

网友:
对了,安装程序实在配置windows ce platform manager 4.0之后报错的,难道是evc4非要跟ce4.0一起,跟ce6.0不兼容?

网友: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 5.0 就是模拟器

EVC4 可以开发CE5的,与CE6没有关系,两者都安装不会有冲突的。

网友A:
建议你的EVC 安装盘符,不要跟vs2005(sp1)+pb6.0 安装在一个盘符下,

另外你也要确认你的EVC安装软件有没有问题,可以在另一台机子上先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的EVC 安装盘符,不要跟vs2005(sp1)+pb6.0 安装在一个盘符下,

和这个没有关系,我所有的都安装在D盘。正常!!!

EVC安装程序,去MS的网站上下载。
eVC 4.0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c/3/f/c3f8b58b-9753-4c2e-8b96-2dfe3476a2f7/eVC4.exe

eMbedded Visual C++ 4.0 Service Pack 4 (SP4)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a/7/3/a735c7fb-dcbd-429f-9090-d09b3b15d3fa/evc4sp4.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