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太阳能充电器的电路图?

楼主(2008-11-04):
谁有太阳能充电器的电路图?
要那种自动断电的,就是有阳光时给蓄电池充电,一旦没有阳光了,立刻停止充电,改为蓄电池供给一个LED发光二级管电,提示充电完毕
多谢大虾相助!
充电
蓄电池

网友A:
想来是否有阳光可以用一个外接电压来判断,做一个实验板,如果检测到某管脚上有外接电压,就表示有阳光,如果检测不到,就表示没有阳光,这个管脚接下下拉电阻应该就可以了,实验如果成功,再接一个太阳能测试。

网友B:
但是太阳能板输出的电流太小,还得用电感、整流二级管调整,还有我看现有的电路(买的成品)有4、5个三极管和电容,他们是怎么连接实现的我说的功能的?(本人初学,问的有错误的地方,请多指教)比如说充电器的自动断电电路什么的。

网友C:
我也是瞎说,这论坛对硬件不怎么重视,所以应该找专业的论坛去学习。

网友D:
三楼太谦虚了,其实我就是怕编程,所以想用硬件与非门什么的,直接实现,焊上了就能用,我想用单片机控制,但本人对编程语言还是入门阶段,不知道从哪下手所以没敢用,而且我想用单片机当开关用是不是大才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