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 nand flash 问题,初学,大家指教。

楼主:
cpu:dm355(arm9)

板子:和ti的dm355 evm板一样的

问题:现在烧进uboot后,老是在uboot倒计时的那个界面循环,就是倒计时过了还去执行uboot起始部分。

nand_read_bbt: Bad block at 0x06f20000
                          .
                              .
                           .
                           .
nand_read_bbt: Bad block at 0x3b340000

NO NAND device found!!
1024 Mi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ARM Clock :- 216MHz
DDR Clock :- 171MHz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0
DM355 EVM # tftp 80700000 uImag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36.23;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36.20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80700000
Loading: len bad 226 < 57344
  this is MT2916G08FAA device
UBL: detected valid U-boot magic number
UBL: booting to U-boot

U-Boot 1.2.0 (Oct 17 2007 - 15:38:02

这个是什么问题,是flash坏块还是flash型号不对,要怎么解决,如果修改uboot的话要怎么改?

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出现坏块了,但一般Nand Flash会保证最前面的一个Block是好的,用来存放bootloader, 而后面的Block需要驱动或者是Bootloader用一定的容错置换算法确保数据的正确性。
有的Flash可以用JTAG来重新擦一下,或许还有机会

网友:
重新擦一下,试试?

网友:
改uboot的源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比如查出那块坏了,跳过去,

网友:
先确定是NBOOT的问题还是UBOOT的问题吧,用NBOOT把UBOOT下载到RAM里看看能否运行,先别从FLASH启动。

网友A:
大侠,NBOOT是个什么东西?

还有就是我uboot设置的是tftp方式down的kernel和nfs挂的文件系统。没有从flash上启动。

网友:
看起来像是在通过TFTP LOAD linux kernel的时候,出现了网络错误。你的网络控制器没配置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NBOOT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在CPU内部SRAM运行,实现把bootloader(如eboot)拷贝到内存执行的代码。短小精悍,通常都是汇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