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HDC设备上画文字时为什么报183错?程序如下:

楼主:
在自己的类中建立一个兼容HDC设备,准备把文字绘制在上面,需要时复制到当前的窗口中,但在上面绘图没问题,写文字时报183错(当文件已存在时,无法创建该文件。 ),为什么?程序片断如下:

说明:hdc是当前窗口传下来的HDC,m_hdc是自己类中的HDC,m_hbitmap是自己类中的HBITMAP,开始都是NULL

        m_hdc = CreateCompatibleDC(hdc);

       m_hbitmap =  CreateCompatibleBitmap(hdc, nWidth, nHeight);

        HBITMAP hbitmapOld = (HBITMAP)SelectObject(m_hdc, m_hbitmap);

        DeleteObject(hbitmapOld);

        BITMAP        bmp;

        GetObject(m_hbitmap, sizeof(BITMAP), &bmp);

        CRect rect(0,0,nWidth, nHeight);

        HBRUSH brush =  CreateSolidBrush(BkColor);

        FillRect(m_hdc, &rect, brush);

        DeleteObject(brush);

        SelectObject(m_hdc, m_Font);

        SetTextColor(m_hdc, txtColor);

        ::SetBkMode(m_hdc, TRANSPARENT);

        int g = DrawText(m_hdc, str, str.GetLength(),&rect,  DT_LEFT );//| DT_WORDBREAK);//DT_NOPREFIX |

        DWORD dw = GetLastError();

        LineTo(m_hdc, 0, 0);
        LineTo(m_hdc, nWidth, 200);

运行跟踪后,g为零,dw错误码是183,  贴到当前窗口后,背景BkColor及画线没问题,文字不能显示,哪位大虾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晕,上面改动过,字符文本长度为零。。。:( 现在可以了!

网友:
RECT rect = {0,0,100, 200};
        TCHAR str[100];
        str[0] = 0;
        int g = DrawText(hMemDC, str, wcslen(str),&rect,  DT_LEFT );//| DT_WORDBREAK);//DT_NOPREFIX |

我的测试代码。

即使str是空的,也是能成功的,就是g为1,不会失败g为0.

int g = DrawText(hMemDC, NULL, 0,&rect,  DT_LEFT );
这样后,g为0.
dw错误码是87.参数错误。
也没有重现lz的183.

网友:
谢楼上的,其实也不是空,那个串是一个TCHAR缓冲读一个文本文件,然后赋给CString的,后来查过,是TCHAR缓冲指针有问题,CString中应有乱值,所以显示不出。。。再次谢谢楼上,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