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hecksum的问题,不知道原因,还烦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
小弟不才,学习checksum算法的时候,对如下数据始终无法校验成功,麻烦各位大哥帮忙指点下。
对两段报文,用相同的机制,一个校验成功,一个失败,但这个两个包都是对的,我不知道原因,麻烦哥指点一下。多谢了。

static u8 packet1[] =
{
                   /*0x38 ,0x8b为checksum字段*/
        0x02, 0xb4, 0x38, 0x8b, 0x00, 0x01, 0x00, 0x0a, 0x53, 0x77,
        0x69, 0x74, 0x63, 0x68, 0x00, 0x05, 0x00, 0xbc, 0x43, 0x69, 0x73, 0x63, 0x6f, 0x20, 0x49, 0x4f,
        0x53, 0x20, 0x53, 0x6f, 0x66, 0x74, 0x77, 0x61, 0x72, 0x65, 0x2c, 0x20, 0x43, 0x32, 0x39, 0x36,
        0x30, 0x20, 0x53, 0x6f, 0x66, 0x74, 0x77, 0x61, 0x72, 0x65, 0x20, 0x28, 0x43, 0x32, 0x39, 0x36,
...
        0x00
};

static u8 packet[] =
{
                    /*0xba,0x50为checksum字段*/
        0x02, 0xb4, 0xba, 0x50, 0x00, 0x01, 0x00, 0x0a, 0x53, 0x77,
        0x69, 0x74, 0x63, 0x68, 0x00, 0x05, 0x00, 0xbc, 0x43, 0x69, 0x73, 0x63, 0x6f, 0x20, 0x49, 0x4f,
        0x53, 0x20, 0x53, 0x6f, 0x66, 0x74, 0x77, 0x61, 0x72, 0x65, 0x2c, 0x20, 0x43, 0x32, 0x39, 0x36,
        0x30, 0x20, 0x53, 0x6f, 0x66, 0x74, 0x77, 0x61, 0x72, 0x65, 0x20, 0x28, 0x43, 0x32, 0x39, 0x36,
...
        0xde
}

unsigned short check_sum( unsigned char* data, int length )
{
        register u32 sum = 0;
        register const u16 *d = ( const u16 * )data;

        while ( length > 1 ) {
                sum += *( u16* )d++;
                length -= 2;
        }

        if ( length )
                sum += *( const u8* )d;

        sum = ( sum >> 16 ) + ( sum & 0xffff );
        sum += ( sum >> 16 );
        return ( u16 )~sum;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checksum;
        checksum = check_sum( packet,363);
        printf("%d\r\n",checksum );
        checksum = check_sum( packet1,363);
        printf("%d\r\n",checksum );
}
这样计算后由packet1计算的checksum为0而packet的checksum却不为0,但两个数据绝对没有错误,麻烦大哥们指点一下。

网友:
大小端的问题吧?
用的什么处理器?

网友:
powerpc,我想也是这问题,

网友:
但总是计算出来相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