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下浏览器问题

楼主:
在WIN CE 下写一个浏览器,目的是想获得其HTML文档的内容。
我用CreateControl()在对话框中添加了一个WebBrowser控件,
并通过get_Document()获得一个接口,再QueryInterface(),
想得到IHTMLDocument2的接口,结果错误,GetLateError为6。
为6又能如何?

是不是不能用CreateControl()?
或是在WIN CE下根本就没有提供支持获得IHTMLDocument2的接口?
即根本就获得不了HTML的内容?

网友A:
CreateControl() 应该是可以的, IHTMLDocument2接口也是有的,楼主先用IWebBrowser2接口浏览下网页看控件工作正常不

网友B:
WINDOWS MOBILE下用过IHTMLDocument2没问题.CE下应该也行吧.

网友:
浏览网页、前进、后退等都没有问题,
现在想获得打开的网页的源文件,进一步再获得他们的元素,
就出现上面的结果了,不知是否是生成的SDK对于IE组件的包含不全?
引用 网友A:
CreateControl() 应该是可以的, IHTMLDocument2接口也是有的,楼主先用IWebBrowser2接口浏览下网页看控件工作正常不

网友:
不介意的话,简单步骤能否说一下,可以试试你的方法,
再就是,你在用PB制作模拟器的时候,对于IE这一部分
都是加进了什么组件,我是不清楚这一块,
是否少加进去了对IE支持的组件?
引用 网友B:
WINDOWS MOBILE下用过IHTMLDocument2没问题.CE下应该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