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 media 暂停和恢复问题

楼主:
现在做一个项目,要求响应windows media 的暂停和恢复 ,请问各路大侠,如果获得 windows media 的消息啊,是通过注册表还是的钩子?

网友:
不行!

自己用DirectDraw写播放器吧。

网友:
项目需求不能重写!

网友:
顶一下,着急,今天不能加分,郁闷,本想再加50,明天早上谁帮解决了,肯定加,大侠们快帮忙了

网友:
没有直接可以解决的办法。

不过PB5下,在其安装目录中有MediaPlayer的部分源代码,修改修改也许可行!

网友:
windows media 你休眠了他就停止了。。。没有办法的。。。TCPMP或者自己些的可以加一个函数让他休眠记忆当前状态。恢复休眠后在返回前一次记忆状态也就是传说中的last memory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系统了。\PUBLIC\APPS\OAK\SAMPLES\MEDIAPLAYERHOMEPLUGIN
其实就是写个COM插件加入meidia player.然后通过外部应用程序来控制,media player的行为,如果只是监控会更简单。

网友:
载舟之水:

\PUBLIC\APPS\OAK\SAMPLES\MEDIAPLAYERHOMEPLUGIN  这个是注册表还是sample code ,我怎么都找不到?
能否在说的详细点

网友:
可以得到当前状态的

网友:
红尘一客:
    怎么得到?愿听详解,通过注册表,还是像载舟之水说的通过那个sample code写COM插件

网友:
也许分少,加点分,着急啊

网友:
散分吧,看来没人能帮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