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内存插槽

楼主(2008-12-29):
电脑内存插槽
我电脑 总是死机 蓝屏 不晓得问题所在,但总是把内存重新插下就好许多
比如解压文件有时候很慢很慢,而我把内存重新插了下就好了
还原系统的时候也是有时候才5MB,重插下就好了,而且有时候无法打游戏,拿去保修别人修的时候没问题(我使用后),可回来后问题还是存在,
问下是插槽的问题么,最要命的是我每个都好象会死机所以只好想换个 知道的说下 谢谢
电脑
而且
游戏

网友A:
用橡皮把内存条金手指擦一下再看看

网友B:
清理内存金手指、主板内存插槽——>换内存——>换主板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金手指或者插槽的氧化了

网友C:
先除灰,然后用橡皮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