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作的isp编程器检测不到。。。。

楼主(2008-11-29):
自作的isp编程器检测不到。。。。
原理图是这个。。。。
isp接口用的这个!!
我是用2做VCC,10做VSS,1接mosi(p1.5),5接rst,7接sck(p1.7),9接miso(p1.6)?帮我看看这样接有问题吗?
有什么意见建议的尽管说出来。。。
编程
检测
接口

网友A:
建议楼主搜索“聂忠强”即可获得他的编程器的软件和电路图, 照着做,我以前就用它的。很好,并口,串口的都有。

网友B:
AT89S5X系列单片机并口烧录器——我上传的
欢迎到下面地址下载。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822835

网友C(2009-02-08):
我也想做根USB口的,但找到的资料好象都繁杂了点

网友:
我做了个FLIP烧了,仅仅烧成功过一次,后来实在找不到原因,直接买了个通用编程器

网友D:
晶振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