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问问题: 有没有支持WinCE的工业用摄像头啊?我把分数全部交出!

楼主:
有没有支持WinCE的工业用摄像头啊?我把分数全部交出!

网友:
你想要多少万像素,从30万到130万用OV的就行了

网友:
我需要的是工业用摄像机,而不是一般的摄像头

网友:
找个工业摄像头就可以了吧,不用管wince,主要是你的ARM接口,无论什么摄像头wince都是要写驱动的。

网友:
找个你合适的摄像头,对于weince来说,没有工不工业的,你要考察的是摄像头的分辨率,数据量以及你的cpu的处理能力,图像处理对处理器要求很高,一般都用专用的处理器,通用的需要独立的codec芯片

网友A:
我是一个新手,还是不明白啊!难道没有直接提供WinCE驱动的工业摄像头吗?比如大恒图像提供在XP和Linux的驱动,能不能有另外一款工业摄像头提供WinCE的驱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个新手,还是不明白啊!难道没有直接提供WinCE驱动的工业摄像头吗?比如大恒图像提供在XP和Linux的驱动,能不能有另外一款工业摄像头提供WinCE的驱动呢?

------------------没有的,虽然三星帮我们搞定了很多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驱动。否则我们这些wince程序员就没有容身的地方了。

网友:
再等一天我就结贴了。

网友:
肯定要自己做驱动的

网友A:
再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摄像头在PC机Linux下的驱动是现成的,那么我能不能把这个驱动移植到ARM板的Linux内核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摄像头在PC机Linux下的驱动是现成的,那么我能不能把这个驱动移植到ARM板的Linux内核下呢?

--------------虽然平台变了,但是道理一样,就不知道这个移植过程难不难了,对linux驱动一点都不了解啊。

网友:
1 不晓得你所谓的“工业摄像头”什么概念。
2 我记得:市场上我们常用的摄像头,有种支持WinCE,具体型号我记不起来了,楼主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