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计算机串口通信失败,MAX232发烫的问题.

楼主(2008-05-26):
单片机与计算机串口通信失败,MAX232发烫的问题.
最近几天在赶毕业设计的硬件调试.遇到如题的问题,MAX的连线是采用教科书上的连线方法.
检查了好几次了,不大可能是连线错了.
计算机端的接收程序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过也没问题.
主要症状就是MAX232发烫,问下高手.MAX232坏掉的可能性大不大?如何检测MAX232是否正常工作?
计算机
教科书
可能性
通信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平,包括电源和信号,应该是接线错了,短路,过流,不然不可能热。

网友B:
232正常工作的电平能到比较高的电平,可以查书,手册。232的电平定义。

网友C:
这东西很容易坏,记住不要热插拔。。。

网友D:
基本上还是硬件问题.连线如果对了就是器件问题.

网友E(2008-07-14):
lz你的问题解决好没?
我现在也碰上max232发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