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为什么我的电脑装不了EVC4

楼主:
求教各位高手一下,为什么我的电脑装不了EVC4.我现在用的是XP的系统,电脑上已经装上vc6和vs2005了,我装EVC出现这下面的问题.
Setup Initialization Error
  There is insufficient memory to run Setup.Try closing any open applications or restarting Windows

我重启后再装也是这个问题,然后我把VS2005卸载后也是出现这个错误的

希望大家能告诉我一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呵呵,是不是内存太少了呀。

网友A:
看提示是说LZ电脑的内存太少,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装过两次,全是在XP下,都成功了。
你试着把虚拟内存改大一些,看成不成?!

网友:
LZ确定EVC4的安装包没有问题吧???

网友:
建议重装winXP,然后其他什么都不用装,先把EVC VC6.0 VS2005装好 ,然后再装其他的。
以前我也出现过EVC装不了。。最后恢复最原始的系统重装- -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是说LZ电脑的内存太少,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电脑的物理内存是2GB,虚拟内存是2046MB-4092MB,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想出明白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汗一个

lz从哪里找的evc的安装文件啊。

网友:
楼主。。。我刚解决了

装了VS后装不了EVC,要先装EVC

网友:
和VS好像没有关系吧 这是安装顺序 你照着操作即可
1. MSASYNC 4.1
2. eMbedded Visual C++ 4.0
3. 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4. 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msi
5. 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Developer Resources.msi
6. Pocket PC 2003 SDK Chinese Simplified Emulation Images.msi
7. 模拟器汉化和Pocket PC2003使用Adoce设置
8. WindowsMobilePowerToys.msi(别忘了ActiveSync Remote Display,它可以在桌面上显示真实设备中的屏幕,并作有限的操作)
9. 可以安装一下VC插件,有利于开发。

安装这些工具是有几点需要注意:
1. 不要颠倒1-4的安装顺序,否则evc无法正确使用PPC2003SE的sdk作连接。安装evc时最好将可选项全部选中。删除这些工具时的顺序为4-1。

2. 若卸载后重新安装evc,则有可能遗漏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遗漏了它你将不能为所开发的程序选择CPU类型。PPC2003SE SDK只提供emulator和ARM两种类型的CPU。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的安装程序应该在evc安装盘的SDK目录下。安装standard SDK时你可以选择所要支持的CPU类型。

注意机器中本地连结要可用,也就是网卡要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刚解决了

装了VS后装不了EVC,要先装EVC

没有这个说法。

我装过很多次了。

网友:
是不是EVC安装程序的问题,再下载个别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刚解决了

装了VS后装不了EVC,要先装EVC

没有这个说法,VC与EVC先安装哪个都可以的。

网友:
是有点奇怪,我也安装文件重新COPY到我的电脑上来安装就可以了,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想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