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请帮忙设计一个放大倍数为10的运放电路.急~谢谢

楼主(2008-07-01):
请帮忙设计一个放大倍数为10的运放电路.急~谢谢
请帮忙设计一个放大倍数为10的运放电路.急~谢谢
设计

网友A:
根据你要放大的信号特性选择运放,然后挑选匹配电阻,最简单的就用反向放大器.

网友B:
这个需求也太简洁了吧?如果只是要求放大10倍,就随便找个模电电路,配好放大电阻比例就行了,何必如此麻烦?

网友C:
看你要求的精度,温漂以及压漂决定你是选用什么样子的运放
如果要求很高一般会选用仪表放大器AD620,该电路需要调零电路,加一个基准源
如果要求一般用OP07就好了,不用调零。当然要求更低的话用LM324等,选择多了!

网友D:
干嘛用的?

网友E:
找一找LM324的Datasheet,里面有你要的电路

网友F:
呵呵,这个可是随处都找的到的哦,

网友G:
用OP07,你要同相还是反相的?还没说清楚?

网友H:
这个把电路运放两个电阻的比例弄成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