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下 keybd_event函数 的问题

楼主:
pKey结构体中成员bVk定义为这样的'A'(诸如此类还有'B' 'C'等等,模拟键盘的)
然后
用keybd_event(pKey->bVk, 0, KEYEVENTF_SILENT, 0);时

通过 写文件 WriteLog(pKey->bVk);(自写的函数)
在TXT里看到的是 大写字母,

可是在WinCE的模拟器中输入的时候,上屏显示的却是小写的
与此同时,写文件的时候,TXT里有时候会打出一些怪异的符号,比如:'~' '/'

问:怎么能解决大写问题?

当我用这个 g_pIMCallback->SendCharEvents(pKey->bVk, nShiftState, 1, &nShiftState, pnChar)函数时
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大写,但是这个用起来不好使。
因为比如我想在点击A键的时候让程序显示出'B'
g_pIMCallback->SendCharEvents(pKey->bVk + 1, nShiftState, 1, &nShiftState, pnChar)
如上写就不行

但是keybd_event(pKey->bVk + 1, 0, KEYEVENTF_SILENT, 0);就可以
可是keybd_event显示的不是大写的字母

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为什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没人回答的原因有2个可能:
1、昨天是周日,高手出去玩去了;
2、楼主的问题比较冷门,没人做过这方面的,所以都不好回答。
所以楼主要耐心,或者自己在仔细调试调试

网友:
我想大写的变成小写的可能和有乱码是一个问题:
是不是你定义字符类型的时候用的是ascii的定义,
而不是unicode的定义方式。好像应该用TCHAR,
不要使用char。

建议你把可以调试的部分的代码贴出来,这样比较
容易说明问题。

网友:
告诉你们吧~我解决了~哈哈哈哈哈哈哈